新手请教个问题,希望大神们指导!

楼主(2014-12-29):
本人手头一台联想B470e,主板进水修好能开机了,但是用电源正常使用,用电池开机就会无法硬盘引导系统,有时候还检测不到硬盘。硬盘放在光驱位也一样问题。总之不接电源,硬盘这边就工作不正常。开机了后拨掉电源系统会很卡。无从入手了

网友A:
进水机器,你测下单用电池时候,3V5V电压对不?硬盘供电5V正常吗?
用适配器电压正常,用电池不一定正常,

网友:
先烤烤板呢,这故障太奇怪了

网友:
5V供电,电源供电时候正常,电池供电的时候只有4.3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进水机器,你测下单用电池时候,3V5V电压对不?硬盘供电5V正常吗?
用适配器电压正常,用电池不一定正常,

5V供电,电源供电时候正常,电池供电的时候只有4.3了。被你说中了但是不知道电池供电下5V怎么产生。

网友:
先换块电池试机。

网友:
同是用这个供电芯片的PMW电路,只是公共点电压低了,
供电芯片周围先洗洗干净,不行再仔细检查芯片周围的电路

网友:
弱弱的问下, 硬盘的这个5V供电可以从USB口取电吗?

网友:
我也觉得先换电池测试看看。适配器模式正常电池怎么会把5v拉低

网友:
电池换过了一样问题

网友:
要么就是接电池时公共点的电压低了,要么就是3,5V电路附近进水有电阻的阻值变大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