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-9061P 主板充电大电流

楼主(2014-12-29):
今天修了一台联想的机器,客户是从58同城上买的,来的时候故障是充不上电,拆开发现主板的桥,EC以及好多芯片都换过,测试发现接上电池,一插电源就大电流短路,过几秒后就掉下去,按电源开关可以进系统,但是就是不充电,测量发现当大电流时,隔离保护的PQ301和PQ302非常烫,隔离保护的上下管换过,BQ24727换了,放电管也换了,故障依旧。上电一会儿就保护了,就掉到待机,下面附上图纸,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,此充放电电路是如何工作的,电池模式下是如何工作的。小弟多谢了。

网友:
公共点有短路漏电的。

网友:
测一下公共端是否短路,然后用烧机法把故障源头找出来,注意保护管子是否也被击穿

网友:
现在是公共点不短路,因为不插电池,插适配器是可以开机进系统的

网友:
有没有换下电池试下

网友:
从电池接口的VIN12V跑线到充电控制芯片你就知道是哪坏了

网友:
MOS管击穿了!

网友:
MOS管拆下来没有击穿,一会儿去了换一下试试。

网友:
你这个是切换电路的问题。就是电池和适配器的电路切换部分,也就是隔离管,电池放电那个,要是懒的话就直接换成一个大功率二极管

网友:
把放电管直接取下,上电看还会不会大电流,若不会的话直接换充电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