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戴尔电源(康舒pc7067)故障

楼主(2014-12-29):
现在情况是这样,电源开始启动时正常能够进入电脑,一会儿,电源会自动断电,再重启开不了,拔电线,重新插上,有电,指示灯,一启动就会关机断电,指示灯也不亮。
过很长时间,再接电,就会重复上面的情况,请问应该是哪方面的故障,当时闻着有塑料烧胶的味道,但是观察里面没有看到有烧坏的配件。

网友:
不知道你是如何确定电源故障的,不过既然问了我觉得是电容的问题

网友:
你说的现象未必是电源的事儿!很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。

网友:
按楼主的描述电解电容的可能性很大,而且看图里似乎有一个漏了。

网友A:
先排除是主板问题,如是电源问题则可能是电容鼓包或电感之类虚焊。

网友B:
很难说,你确定是电源的问题?主板问题也会这样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很难说,你确定是电源的问题?主板问题也会这样的。

确定是电源的问题,换电源后主板是好的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先排除是主板问题,如是电源问题则可能是电容鼓包或电感之类虚焊。

主板没有问题,电容没有鼓包,我现在才学着修硬件,以前都是搞软件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主板没有问题,电容没有鼓包,我现在才学着修硬件,以前都是搞软件的。

既然当时闻到有烧焦味,还是要仔细察看一下,你看元件都这么密集,很容易漏看的。
电容鼓包只是电容损坏的一种现象,还有一些从底部漏液的,要拆下才能看到痕迹。要准确判断,还是要用电容表等工具测量。

网友:
得按原理图,一步步查。

网友:
从图上都能看到有电容爆了

网友:
看看温度保险电阻

网友:
这电源看上去不好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确定是电源的问题,换电源后主板是好的。。

确定是电源的问题,那就先换掉各路滤波电容吧。

网友:
看电路板背面焊点。

网友:
换个好用的电源试一下就知道是电源的故障还是主板的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