盈通210-TC512GD2战神版,求思路!

楼主(2014-12-29):
显卡型号:故障现象:显卡插上主板后,主板不上电不开机

已维修流程:
  外观无明显故障点。
  万用表测PCI-E接口B3,B8对地阻值,发现B3值为3,查核心供电,发现核心供电上管(型号为60N3L)G,D,S,下管(型号为60N3L) D对地阻值均为3左右,下掉上下场管,代换掉,再测接口B3对地值544。上主板开机,诊断卡跑字正常,Speaker滴一声,但是显示器无显示。等了一会,Speaker滴滴滴不停响,重新启动,有时正常滴一声,随后又没有滴滴滴不停响。
  拆下显卡,查VGA接口行场信号13和14针,它们对地阻值正常并一致,插到主板上测它们电压,发现为0。通过跑线,13和14针分别通过贴片电阻连接到74HC08D引脚3和6,1和2被设计成短接到GPU,4和5被设计成短接到GPU,上主板加电测试,发现74HC08D的14脚有5V左右电压,引脚3和6无电压,1,2,4,5输入端无电压。

求助:直接废弃,还是有何处还需检查的?求思路!

补充内容 (2014-12-30 09:52):
根据“我尼玛”同志的提示,另外检查了,主板开机时,74门的3,6脚均有5V跳变电压,1,2,4,5输入脚均有0.24V跳变电压,B面1117有5V输出。

网友A:
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都正常吗? 都正常的话打下PCIE总线电容的对地值,正常应该都一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都正常吗? 都正常的话打下PCIE总线电容的对地值,正常应该都一样

  这个貌似和PCIE总线没关系吧?不过我还是查了,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正常,32颗电容向GPU端对地阻值及电容本身都正常,B面32根线对地也正常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貌似和PCIE总线没关系吧?不过我还是查了,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正常,32颗电容向GPU端对地阻值及电 ...

如果能听到自检显卡过了的滴一声,那就查下74门电路供电有没有5V , 如果有的话换个74试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能听到自检显卡过了的滴一声,那就查下74门电路供电有没有5V , 如果有的话换个74试下

  74门有5V供电,问题是GPU过来的线路到74门没信号,换74门没试,输入都没有所有还没换74门,明天换下看,换完再来回复你,睡觉先。谢谢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74门有5V供电,问题是GPU过来的线路到74门没信号,换74门没试,输入都没有所有还没换74门,明天换下 ...

输入的行场信号应该有我们的万用表测不到吧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输入的行场信号应该有我们的万用表测不到吧,

行场信号要用示波器测量,不过可以测VGA的13,14针对地阻值和电压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行场信号要用示波器测量,不过可以测VGA的13,14针对地阻值和电压。

这个我拿好卡做个试验, 正常的卡行场会有电压跳变, 你那个有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我拿好卡做个试验, 正常的卡行场会有电压跳变, 你那个有吗

VGA接口13,14针电压是跳变么?不应该是5V左右电压么?你拿好卡看看吧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VGA接口13,14针电压是跳变么?不应该是5V左右电压么?

信号要传输都会有频率有频率电压就会跳变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信号要传输都会有频率有频率电压就会跳变啊

行场信号的检查用示波器最好了,我手边没有。我查了74门输入端对地1,2脚,4,5脚都一致。(这块显卡1,2脚是短接的,4,5脚也是短接的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信号要传输都会有频率有频率电压就会跳变啊

我查了,主板开机时,74门的3,6脚均有5V跳变电压,1,2,4,5输入脚均有0.24V跳变电压,奇怪为什么是0.24?另外B面1117有5V输出。

网友:
显卡维修不太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