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单笔记本维修
头像被屏蔽

楼主(2014-12-29):
今天来发个笔记本维修,还有昨天还没修好的一体机。。。。
昨天发了个显示器简单维修,如果对显示器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简单维修显示器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29416-1-1.html
(出处: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) 这个帖子
好了,新的一天来了,今天运气可是太差了,来了几个硬茬,都弄得我头痛不已,不过这正好可以让各位借鉴借鉴嘛,互相学习
昨天还有个一体机没修好呢,今天赶紧给它好好看一看
话说昨天的联想A600一体机,通电大短,拆开烧鸡,烧到图中红圈部分发烫,从侧面一看,板子烧穿了(没抓到图片),运用
华佗的刮骨疗伤大发,终于不短,不过上电跑马不显示
今天一来,就研究为什么不显示,由于这个一体机不能接外显,就接了个键盘试了一下,键盘大小写灯可以切换,说明机器已经开机,
那么机器为什么不显示呢?而且是背光不亮屏也不显,测量到背光开启信号和屏供电开启信号都没有,为什么都没有呢?
第一种可能:显卡坏了。因为这个显卡是ATI的显卡,很容易出问题,而且烧的部位又在LVDS1位置,虽然这个接口没装,但是线
还是有的,直接连到显卡内部,,,这种可能很大,但是由于家里没这种显卡,那就先忽略这个可能性吧
第二种可能:显卡基本工作条件没满足,不过我大概的测量了此板显卡供电,时钟复位都正常
那为什么显卡基本条件满足没发出开启信号呢?难道真的是显卡烧坏了?不,还有一种可能,就是显卡没有读取到屏的信息
显卡必须要正确读到屏信息才会发出开启信号,所以我们在修笔记本的时候,要量背光开启信号或者屏供电开启信号之前
必须要插上屏线量,才能量的正确。
这种可能倒是很有可能,因为割线的地方正好是LVDS1,好吧,打LVDS2的值,发现确实是断线了,而且断了5根线,其中两根正好
是I2C总线,也就是显卡与屏通讯的总线,好吧,接下来飞线吧!!!找了一下,这个板子只有图纸,没有点位图,只好一根一根全
飞在显卡板上,这线可不是好飞的 ,我自认焊工还行,也飞得我吐血三升,终于飞好了,亮机

第二台机器,是个HP的进水机,型号是HP 6531S,因为客户进水当时就把电池卸了拿过来的,我也没通电测试(免得造成二次伤害),
所以不知道是什么问题,直接拆机,拆开一看,就只有两个电容有点腐蚀而已,洗板水刷了一刷,也就亮了

接下来一个B470,这个机器待机0.006,按开关没反应,这个机器有大短的通病和程序的通病,稍微量了一下EC条件就刷了BIOS,待机0.1
按开关亮机

有了个良好的开头之后,接下来就一直头痛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一个惠普的V3000,是945集显的机器,机器虽老,故障却典型
板号:AKITA 48.4F501.051

这个机器是怎么回事呢?听我细细说来,首先,拿过来电流0.52不动,放电不好(电池就在后面),认为不跑吗,拆开机器一点,跑马并且亮机了!!
怎么回事??难道内存条松了??不管了,好了就装起来吧,,,全部装好之后,又不亮了,,,不会吧,换内存,还是不跑。顺便吐槽一下
他的内存居然还是512M的、、、、
这么坑,拆机吧,拆开之后又好了,,,,怎么回事???????再多试试吧,,,发现有时候能跑马,有时候不跑吗(个人认为:示波器没抓到LAD波形基本认为不跑吗),,,这就奇怪了,,难道是CPU长时间使用导致与座子接触不良??有可能,重新装了一遍CPU故障依旧,唉,那换个CPU吧
虽然INTEL的CPU坏的很少,但也得试试对不对??换了之后故障依旧。用带灯座测试座子正常,维修陷入了困境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等一下,我们再分析一下故障:有时候能跑码就一直能跑,然后过个半分钟再试又一直不能跑码,再过一会儿又能跑码了,而且一跑码就能跑到亮机,,这有点像南桥问题哦,,,先换个南桥试一试。(至于为什么换南桥,第一,这款机器南桥坏的多,第二,很多不稳定的机器都是南桥问题)
这个南桥比较老好像是82801GB的,从料板上拆了一个,植株,焊上去,亮机了,,,呵呵呵呵

接下来有个Y470换USB接口和一个G450换主板还有个索尼换键盘,没什么好说的,不过Y470换USB接口的倒是有一点小古怪,他是有一个USB接口插U盘能用,插鼠标不好用,,,本来有一个接口不好用,那么基本都是接口的问题了,关键是他U盘能用,鼠标不能用,就有点奇怪了,不过换了接口就都好了
还有G450的主板只是屏接口旁边烧了一点点,和客户说应该能修,,,客户说他不要修,只要换,,好吧,,遇到这么执着的客户我也是醉了。。。。。

接下来又是个让我头痛欲裂的问题了,,,走了不少弯路,,,,希望各位看官不要和我走一样的弯路了
机器:问题比较简单,就是掉电而已,,,电流一直到0.8,基本不动,,,过三秒掉电。。。。板号:NIWE1 LA-5751P

掉电不奇怪,仁宝的掉电就有点可疑,,首先测全板各大电感无短路,第二仁宝缺电压应该是不会掉电的,,,(但是我还是测了所有的电压,和所有二级转换电压,在掉电之前都是正常的,,掉电之后3伏5伏也都正常),,那么确定不是供电方面的问题了,,,接着就是时钟和复位,,时钟应该是集成在南桥内部的(我也没仔细查,因为时钟在笔记本不进水直接出问题的比较少,,,)所以我就直接跳到复位了,,,一测,还真的被我测出了问题
PLT_RST#好像只有0.8V左右的电压,,那么有可能是南桥内部拉低了,或者根本没发出来,,,,打PLT_RST#的值正常,,并且南桥供电,时钟,复位和两个PG都正常,先换个南桥看看吧(第一个弯路!!!!为什么换南桥呢?因为这个机器是返修的,上一次是因为不触发,,直接放了电就好了。所以让我误以为南桥出问题了)

南桥我习惯值成有铅再上,可以增加成功率,,不过这个南桥还真的不怎么好值,,,关键是换了南桥,,故障依旧,,这就奇怪了,,,难道是已经发出了PLT_RST#被其他的东西拉低了?????首先让我想到了网卡,,,拆掉网卡。。。(为什么拆网卡??其实这也是个弯路,,只不过当时修昏了头
而且网卡又比较好焊而已,,因为我量过网卡的供电都正常,,网卡应该不会坏才对,,不过还好,,网卡误判还能再焊回去)

拆了网卡,,果然没好,,,先冷静一下,,,PLT_RST#去了好像六七个地方,说多也不多,说少也不少,难道要一个个慢慢拆??不过好像不是其他芯片的问题,,反过来看了一下显卡是N11M-GE1-S-A1的显卡,,,这个显卡在这个机器坏的很多很多啊,,既然已经动了桥,那就再动显卡吧。。。
你以为我又走弯路了???其实这才是正路!!!!!!对!就是这么坑!,拆掉显卡之后,PLT_RST#华丽丽的出来了,

接下来一个IBM的E40,也让我走了不少弯路!!!
问题很简单,,跑码不显示,,,明显档显卡,,这个机器爱坏显卡已经是通病中的通病了,直接加焊显卡

加焊了之后,装机器试机器,,发现电流上到0.1,就掉电,,,唉???这怎么回事????????
难道显存爆珠了????看来看去,也没看到爆珠啊,,纳闷了一段时间,,,没办法,,就按时序来修吧,E40的板号是DA0GC5MBF0
广达缺电压会掉电,随便量了一下,,好像很多电压都没出来嘛,,,看看那个先那个后,,,首先找板号吧,,板号就在内存槽下面
正好被我找出了问题

图中蓝色箭头指的是一个保险,,看板号的时候没事就量了一下那个保险,,发现保险坏了,焊了显卡怎么会烧保险呢???难道是温度太高焊坏了?,先换一个保险看看,,还是接着坏,,那么说明有短路了

保险正是图中PF10的位置,,,那么说明PF10接地了首先扣掉PC217,发现不短了,,再上电,,还是到0.1就掉电,,,难道保险又烧了??
发现保险没烧,,那么为什么还掉电呢???测量了一下实物图中红色箭头的位置,也就是PC219,发现也短了,,后来我又扣掉了PC219还短
那么只有烧鸡了,,,既然烧鸡,先把CPU取下来先,,,一取下来,,*脏话*,居然问题在这!!!!!犯了个这么低级的错误!!!!!!!!

可以看到座子的第一脚有个孔,,这说明我把CPU上反了!!!!
唉,,,这座子也太差了吧,,我发誓我是轻轻压下去的,,,只不过没太注意第一脚罢了,,因为太相信防呆口,,,,才让我走了这许多弯路啊
这板子是被修过的,可能前面那个师傅用力上反了,,压出了个孔,,后来被他矫正了。。。。我却不知道,,,被坑了一把!!!!!

所以告诫大家一定要细心细心再细心啊!!!!!!!!!!!
新手发帖,,,给加点分吧,,,,,发帖也不容易呀!!!!!!!!!!

头像被屏蔽

网友A:
对了,,那个G460因为家里没有这种显卡,,所以还没亮机,,,不过已经确定显卡内部短路了

网友:
牛人啊。我值桥就没有值好过哎,我基本功还不行啊

网友:
内功很不错  不然修东西不会这么顺利的

网友:
太厉害了   成功修复这么多~~~~学习~~~~

网友B:
第一个线飞的真是龙飞凤舞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第一个线飞的真是龙飞凤舞啊

第一张的线后来用胶布固定好了的,,图片应该在最上面,不知怎么的,,跑到嘴下下面了

网友:
楼主这帖子 基本上就会升为精华啦 ..... 继续期待更好的帖子出现

网友:
我的去,你一天要修多少机子啊

网友:
~~~~学习~~~~

不懂拒绝 -6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楼主生意不错,一天多少生意

网友:
值得学习,虽然走弯路,但是至少修好了,

网友:
够耐心和细心    正 是我们要学习的呀

网友:
请问楼主你第一个飞了那么多线 不怕到时候装完线短了  线太细了你还不如找一根屏线接上去比较安全

网友:
这U也太坑人了把

网友:
一看就知道楼主是个有丰富经验的维修高手啊!致敬。

网友:
楼主一天修的板子很多啊!!!那个5751p的怎么后面想着干显卡啊???

网友:
这维修功力真可以,值得慢慢学习。,。,,

网友:
生意和技术不错呀一天都能赚够店租呀。。。牛,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附上G460亮机图,确定是显卡问题造成的掉电,遇到相同问题的可以试着拔显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