创维26S15HM液晶电视冷机白屏横线

楼主(2014-12-29):
一台创维26S15HM冷机有时白屏 有时横线,,声音正常.半小时后图像正常.白屏时供电12V正常   AVDD 13V   VDD3.3V   VGH 22V   VGL-8.5V  VCOM 5.2V电压基本正常  请问那位师傅修过 指点下怎么修(屏是IVO的屏)

网友A:
正常时和不正常时AVDD VGH VGL VCOM 等电压都是一样的?

网友B:
先点屏,然后才能确定的驱动板还是屏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正常时和不正常时AVDD VGH VGL VCOM 等电压都是一样的?

是一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点屏,然后才能确定的驱动板还是屏问题。

好的谢谢  驱动板应该没问题  因为数据对的电压是正常的

网友B:
如果逻辑板的5大电压正常,那很可能就是TCON芯片问题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逻辑板的5大电压正常,那很可能就是TCON芯片问题了。

恩,五大电压是正常的

网友B:
那就得更换逻辑板的主芯片看看了。

网友:
重点查屏和PCB板相接的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就得更换逻辑板的主芯片看看了。

好的谢谢师傅的分析

网友:
不谢!你客气了,大家要相互帮助的。

网友:
屏的问题吧

网友:
加焊了逻辑板上的U4  暂时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