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液晶显示器屏上出现三个太阳

楼主(2014-12-29):
有一个易美逊显示器,屏上出现三个太阳,谁见过这种屏,是怎么回事?
液晶显示器

网友:
屏坏了吧,感觉是外部高温考坏的吧,小孩恶作剧?

网友:
呖,感觉漏液,基本没救。。望有高明

网友:
是不是MCU程序问题呀?先刷下程序。

网友:
这个是受外部热量造成的

网友:
漏液b ,,,无药可救了,,,,,,,,,,

网友:
可惜了 报废咯

网友:
这个指定修不了了,,,,,,,,,,

网友:
扔了吧 回天无力了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三星有款屏就这样。屏坏

网友:
屏的问题,无药可救了。

网友:
屏坏了,具体怎么回事儿说不清,反正跟屏里边的液晶液体有关!没得修!

网友:
有点,而且很大,估计屏的问题,没什么价值了吧

网友:
屏坏了,没有维修价值。

网友:
这哪是三个太阳啊,太阳会发光的,这明明是三个黑膏药啊? 屏报废啦。

网友:
给你出个招,用浴巾包裹好后放入冰箱冷冻几个小时后拿出,然后常温放置,好就好了,不好就报废了!

网友:
这个屏废了,这么有个性

网友:
期待楼主 放入冰箱冷冻几个小时后的结果

网友:
很明显漏液

网友:
没见过这样的故障,损坏的这么特殊

网友:
但用户说最上面的那个太阳以前在靠最上面,然后移动到下面了,我是不信,但用户说的像真的一样,屏拿走了没有机会打开了

网友:
这个属于屏的问题,无法修复了。

网友A:
谁能研究一个改写图像尺寸的软件 刷ROM的 吧太阳部分空出去呢

网友:
漏液,无法修复

网友:
屏坏了,修不了!测试用吧!

网友:
屏坏,不用考虑,绝对是,修不了

网友:
检查虑波是否不良,如果无问题就扔了吧。

网友:
l漏液。。。没的救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遇到只有一个太阳的,内屏外硬撞了吧,修不了、

网友:
高温导致漏液 没法修了 自己测机用吧

网友:
上面的都是打酱油的,我告诉你这是进水!!不管你信不信这是事实,上面的都是不懂装懂。

网友:
我见过一台。跟这个一样。显示器是微软之星21.5.刚开始一个。后来越来越多。四个角出现了三个。越来越大。

网友:
屏坏了,不用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谁能研究一个改写图像尺寸的软件 刷ROM的 吧太阳部分空出去呢

想法特别!显示器有显示比例设置吧,他这若都在边上也许可行。

网友:
这是一种奇怪的故障现象,希望你能揭开谜底。

网友:
多数是屏问题没有求了  可以拿来修机测试机用

网友:
屏进水了就会出现这种现象,修不好

网友:
平挂了,烟头烫的?

网友:
屏坏了,换屏吧

网友:
屏坏,救不了

网友:
后羿你认识不,告诉他这有三个太阳,赶紧射掉。要是不认识他,屏坏没得救。

网友:
屏漏液啦,外力所致,无法挽救

网友:
是屏坏了,想修好屏想都不用想了。

网友:
人家一个太阳就报废了,你这等于报废3次了

网友:
第一次遇到,学习了

网友:
漏液了,没办法了

网友:
报废吧这个神仙都救不回来吧

网友:
屏坏了,拿来做监控将就着用

网友:
这种就是屏坏了吧

网友:
这不是太阳。月亮。地球么。。坏屏啦。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