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杂牌显示器 开机断电 恢复待机

楼主(2014-12-29):
一台改的液晶电视 接电 指示灯亮红灯 开机就变绿灯 一下就断电 又自动变为待机 是哪里有问题 希望修过此故障的 能指定一下
显示器

网友:
先刷下MCU程序看看。

网友:
先拆开看看有没有异样,测驱动板上的供电芯片电压正常否,补焊主芯片,还不行有可能MCU程序坏了!

网友:
组装的程序坏的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