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4431 开机大小写灯闪的病

楼主(2014-12-29):
接了台HP4431S笔记本,开机能触发,电流加载到1.05A左右无跳变,键盘大小写灯不停的闪,拆机裸板测各组电压正常,除了显卡供电不出,换内存后无效, 刷BIOS,无效,最后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更换了CPU I3-2330M后(用B820)正常了,不知道这个故障能不能算是通病,不过给今后维修此款本子的朋友提供参考吧。

网友:
遇见过hp  AMD的  cpu坏了键盘灯闪

网友:
这种故障还真没遇到过,谢谢楼主!

网友:
I系列的CPU的确坏得多,像 B470 G470坏得一大堆,HP的少见

网友:
维修关键要懂得如何代换,最重要的是要有东西换

网友:
I系列的CPU的确坏得多,像 B470 G470坏得一大堆,

网友:
要是我肯定先换CPU

网友:
机器其他都没问题,正常会考虑到内存之类的,谁也没想到正常使用的机器CPU会出问题哎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显卡也是容易出问题的

网友:
cpu坏不算通病。

网友:
刚修了一台CQ40开机大小写灯闪 最后也是换CPU好的

网友:
一般不显示的,都是先换CPU,内存试一下,不行再刷BIOS,还不行再看其它了

网友:
我现在遇到了这情况 换了CPU 还是一样

网友:
就当不显示修了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我知道惠普机器的CPU  AMD 的特别容易坏  你说的还没有遇到,学习了

网友:
换回原型号的可以吗

网友:
闪几下啊?

网友:
还没遇到,收藏了以后遇到看看,谢谢楼主分享经验

网友:
现在都不敢相信CPU了

网友:
不是吧,IN的CPU供电没坏也自动坏了啊

网友:
CPU坏的较少见。

网友:
CPU 都挂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南桥坏遇到过一次。。。。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,遇到试试

网友:
I系列的CPU的确坏得多

网友:
这不能算通病啊

网友:
不能算通病啊

网友:
有CPU的话这种不跑码当然要换下CPU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