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M5110不认电池

楼主(2014-12-29):
同行拿过来说烧了EC换了可看机但不能充电认不到电池,在桌面显示未识别到电池,拔掉适配器直接断电。拆开板但用电池测量,公共点有11.8V说明电池是有电的,量没有3,5V,充电芯片BQ24707A,20脚vcc有11V,8,9脚有3.3V,5脚ACOK#有3.3v,插适配的时候0V,量到这都不知道什么问题了。后来想同行不是说烧了EC吗会不会他没焊好,或者是还有烧了哪里,果然吧出所料D3902烧了,这个信号是BAT-IN#.不知道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,直接拆掉上电OK,装机

网友:
电池与本子的链接不单有电压还有数据信号这个D3902就是关系电池识别

网友:
赞同楼上说的

网友:
BAT-IN#.直接拆掉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