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了别人的帖子,我无法入眠,有个问题搞不明白。

楼主(2014-12-30):
图纸是SONY MBX-249

我不明白的就是Q61的G极,为何是高电平?,这个根本没可能成立,因为ACP_UVP 其实是公共点检流电阻前面,按道理这时候没电。

图纸在下面,求教一下。
索尼MBX-249 版号 Z50HR MB

网友:
光进行理论分析还不够应该实际在板子上进行检测才能得出结论

网友:
D44在这里起什么作用,q61的G级应该是一直处于截止状态吧

网友:
D44的作用就一个稳压二极管 明白了稳压二极管的作用 你就明白了什么时候为高。什么时候为低电平。(你只分析场管导通条件,忘了二极管的作用,)

网友:
D44是要把电压稳定到一定的电压值吧,也就是能控制Q61的G极导通电压值

网友:
当检查到超过一下稳压值后,就反向导通,接地变地电平,一般的话。就像楼主说的 永远是高电平

网友A:
这是我以前帮别人分析的Z50保护隔离,希望对你有帮助,文档是2007的,上传不了,只能用压缩包的形式上传 Z50

网友B:
我没看图纸  你看看是不是小电流公共点啊。

网友:
兄弟我没有分了

网友:
原来其实AD+_M是通过一系列的方式转换成小电流的ACP_UVP和DCBATOUT ,然后让AD+_SW_OFF_G_2处于高电平,要是小电流的公共点短路 那么AD+_SW_OFF_G_2就变成低电平,和仁宝的保护隔离原理一样,但电路差别很大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没看图纸  你看看是不是小电流公共点啊。

喜羊羊你猜对了,什么时候来LOL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我以前帮别人分析的Z50保护隔离,希望对你有帮助,文档是2007的,上传不了,只能用压缩包的形式上传

...

很好,谢谢你,你写得比较深入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我以前帮别人分析的Z50保护隔离,希望对你有帮助,文档是2007的,上传不了,只能用压缩包的形式上传

...

谢谢了,明白了太好了

网友:
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! 不能按部就班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喜羊羊你猜对了,什么时候来LOL啊

老衲已戒撸多年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索尼保护隔离复杂

网友:
d44 应该是当钳位用吧 保持Q61 G极导通

网友:
因为只有q61的g级高电平。才会产生待机电压

网友:
虽然是入门电路··修多了就很清晰···或者改电路更快捷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