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cbook A1342充不上电适配器不亮灯

楼主(2014-12-30):
朋友给了台充不上电的A1342,表现为充电时适配器灯不亮,电池没电,自己换过充电模块(笔记本充电接口)、电池(有点电池可以正常开机)、适配器都没解决。丢在那让闲置确实浪费,本人只是爱折腾,可电路方面小白一个,还请各位专业老师指点迷津,万分感谢!!

网友A:
怎么不把故障判断好 再修

网友A:
动过这么多  不太好修了  我想应该是保护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不把故障判断好 再修

原来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,不成想不是硬件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动过这么多  不太好修了  我想应该是保护了

就拆几个件换上,就保护了?

网友:
我也遭遇到了同样的问题。望高手解惑!

网友:
对照图纸,按照条件查

网友:
看着点位找找信号怎么产生的

网友:
具体情况QQ81547102交流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