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我想问下硬解的机子怎么查看的到呢?

楼主(2014-12-30):
我想问下硬解的机子怎么查看的到呢?通过什么途径?因为有些想升级高版本。硬解的又不能刷机。
刷机

网友:
硬解是拆机把基带芯片取下来把老的基带写入后再安装,这样你的基带就是可以解锁的基带,然后再用解锁程序解锁。施工现场估计比较难看,但总体来说最难的部分也就是拆芯片而已,如果水平好的话对机器的损伤应该不大。 硬解以后和普通的机器没区别,能再次升基带,也可能再次被锁。

网友:
好深奥啊

网友:
没有看明白

网友:
硬解苹果的手机都是取下基带破解,其它手机硬解方法不一样。如何看是否硬解还看不出,只有拆机可能判断

网友:
楼主讲的好深奥 没看明白

网友:
学些了,谢谢了。

网友:
苹果手机好深奥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