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B85主板

楼主(2014-12-30):
一块技嘉B85主板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后没有声音,是什么情况?以前没有遇到过。

网友:
是运行一段时间没有声音??????、

网友:
驱动换个试试!!!

网友:
你量下声卡芯片复位正常不

网友:
没声音的时候在去量测下电压

网友:
路过,帮顶。学习、增长知识。

edisong -4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在保修吧。。能动手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