漫步者C3 功放问题,请教下师傅什么问题?

楼主(2014-12-30):
打开电源后,BASS和TREB 2个灯同时闪烁!然后放歌都没有声音,不管调大还是调小都是无声
有时候他会自动的闪烁!2010年买的!之前还有时候可以放放,现在完全不能放了!
哪位师傅知道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吗?其他的按钮,不如跳高低音的键按上去都没反应的,
除了MYTE开关键!谢谢了

网友:
有可能是集成电路坏了,也可能是有短路,自已用万用表测一下左右音箱输出对地电压,看看,是不是接近0伏,集成块是不是过热!

网友:
你看一下里面的有组负压没有 一般是二极管坏

网友:
这个明显是程序问题,主板微控坏了

网友:
一看就知道是个用户

网友:
拆开看了没有

网友:
现在的东西就是这样,寿命就是几年而已

网友(2016-04-10):
这个是供电有问题。

网友:
我修过一回,修好了,拆开里内,有个16脚的主控芯片,忘了什么型号,换了就好了。

网友(2016-05-17):
可能是ne5532坏了~换个试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