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下载]
装系统 ghost 完成后不解压

楼主(2014-12-30):
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,但是这几天特频繁。情况是这样:主板,硬盘都是新的,ghost 完成重启后出现“正在启动,然后安装程序正在进行”后,主板突然出现重启,进入一个要求输入用户名,密码的界面,并不是正常情况下进入解压界面。只好重新ghost ,有时候两遍成功,有时候则3,4遍才行。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朋友请指点。多谢了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你安装的系统的有问题哦!!换个系统试试没有!!

网友:
换个系统吧,如果可以自己封装一个,这样比较放心

网友:
换个系统,网上Ghost系统太多了,重下一个吧

网友:
先换系统试下

网友:
硬盘有问题吗

网友:
换个U盘了。。换个系统

网友:
硬盘和主板都是新的,PE也是新的,系统也没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