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什么系统啊

楼主(2014-12-30):
这是什么系统啊
跟别人找的

网友:
最关键的是有没有人知道是怎么用的,使用方法发个过来

网友A:
看起来像似DOS系统,可能是DOS下的一个应用程序软件,我看那些文件都是列表出来的。在DOS下用DIR/W也可以实现,但界面跟这个不一样,所以估计是DOS下的一个应用软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起来像似DOS系统,可能是DOS下的一个应用程序软件,我看那些文件都是列表出来的。在DOS下用DIR/W也可以实 ...

这个是怎么用的

网友B:
DOS 之前学习硬盘的时候用过,里面有mhdd,ghost,pe 也就用过MHDD,GHOST,其他没用过,你可以进去看看。

网友:
DOS工具箱的界面

网友C:
是DOS工具箱,如果没有基础弄起来比较难

网友:
dos启动盘

网友D:
    现在很少有人用这个!
   一般都是设备上面的!
  带资料的!你做不出来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DOS 之前学习硬盘的时候用过,里面有mhdd,ghost,pe 也就用过MHDD,GHOST,其他没用过,你可以进去看看。

怎么用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现在很少有人用这个!
   一般都是设备上面的!
  带资料的!你做不出来的!

怎么用的啊

网友:
怎么用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DOS工具箱,如果没有基础弄起来比较难

怎么用的啊

网友:
灌灌灌灌灌灌灌

网友:
TREX 修WD硬盘用的,纯指令操作

网友:
DOS工具箱,用那个就执行那个,

网友:
这个貌似TREX,修硬盘的软件

网友:
还是用PE吧,那个好用点。

网友:
dos启动盘 里面都是一些实用的工具,输入所示的 工具名称就会自动调用工具的!!

网友:
DOS工具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