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MAG 2200W亮灭,换过灯管高压板还是不好又换了7575,电容还是不行。是前极的问题吗

楼主(2014-12-30):
最初是开关管跟保险烧了,换了后量电压5V12V都有,以为好了,装上一试一直亮灭,量电压跳变,断开高压板换上通用高压板跟试机灯管还是亮灭,又换了7575,电容还是不行。是前极的问题吗

网友A:
先检查下驱动板,可能是驱动板问题。

网友:
看一下稳压回路和芯片本身的供电,

网友:
换个启动电容看看

网友:
还有就是开关管接地的0点几的电阻换个试试

网友:
按键有问题吧

网友B:
怪毛病就得一点一点的查,把驱动板5V单独找个适配器供电部就好找了

网友:
把按键拆掉看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检查下驱动板,可能是驱动板问题。

不是驱动板,这个我也换过了

网友:
驱动板都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怪毛病就得一点一点的查,把驱动板5V单独找个适配器供电部就好找了

你是说用5V适配器给驱动板供电,看是不是5V带载不行?

网友:
电源打嗝,还是电源的问题。把电源单独用摩托车灯泡测试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