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虾能修了机械键盘?

楼主(2014-12-30):
黑寡妇机械不能被电脑正常识别。按键没有反应。刷过固件,1.08的版本。还是一样的问题。

网友A(2015-12-27):
机械键盘一般没人去修的,比较便宜直接换一个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机械键盘一般没人去修的,比较便宜直接换一个就可以了

大哥 ,这一年前的帖子  ,你看到了么? 一年多了 你还去回复他? 而且他说了是黑寡妇的 ,不是你说的那种便宜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