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封装的系统不识别网卡直接跳过了

楼主(2014-12-30):
我用的是系统执行官,每个步骤都做好了,在重启的时候无法识别网卡,万能驱动只识别了主板,声卡,显卡,安装完进去系统都识别不了网卡,用万能驱动再次查找都查不了。

网友A:
封装的什么系统,xp win7,有的主板比较老没有win7的网卡驱动,,,,,,

网友:
换个系统试试 xP

网友B:
尝试封装IT天空的驱动包试试

网友:
换个软件封装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封装的什么系统,xp win7,有的主板比较老没有win7的网卡驱动,,,,,,

XP的,我用的是联想的机子是有点老

网友:
就是XP,直接跳过网卡驱动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尝试封装IT天空的驱动包试试

不关驱动包的事吧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关驱动包的事吧!!

驱动正确就可以识别,还是驱动不对

网友D(2016-07-23):
我有个华硕 识别不到网卡 郁闷的要死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有个华硕 识别不到网卡 郁闷的要死

你看一下MAC地址还有吗?华硕有的是没有MAC地址导致的识别不到网卡

网友:
硬件没有问题,那就是你的网卡驱动不匹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