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极光D1 卡LOGO

楼主(2014-12-30):
接到一个海尔的主机内存电源都试过,就是一直卡在LOGO地方不动,CMOS放电有时可以,只要可以了,一切正常,不管怎么断电还是开机,放一会儿再开机就不行了。不知道哪里的问题。
卡LOGO

网友:
这样的话一般都是南桥有问题了!!

网友:
外设也会引起, 但根据你的描述南桥的可能性很大

网友:
先刷bios试试在说,记得先备份

网友:
描述的不清楚

网友:
硬盘换试过了吗,把硬盘线拔掉试试

网友:
貌似南桥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