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一体机 C325 不触发

楼主(2014-12-30):
待机都正常 于是我加焊南桥 也是不行 现在没有什么思路了 想换EC可是没有这个型号 8512E 求大家给点意见

网友:
开关到IO  IO到桥。桥到IO。   自己慢慢查吧

网友:
查一下图纸,南桥一般加焊没效果,得换

网友:
8512e和8502E通用,

网友:
查下EC的工作条件啊

网友:
你似乎什么都没查吗,上来就加焊南桥

网友:
可以刷BIOS试一下

网友:
先bios在EC

网友:
io 南桥 周边晶振 bios IO是否拉低绿线,后级是否有短路。各种查

网友:
BIOS刷下 再去试其他的

网友:
修过一个刷EC上的BIOS就好了

网友:
刷BIOS,我也正要刷

网友:
修机器要按照维修时序来,省的故障扩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