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型号:743N

楼主(2014-12-30):
三星 743N
显示器接上电源后,电源指示灯一直闪烁,屏不亮。拆开后量电压,只有ON/OFF不正常0.1V左右。断电后一会再接亮了。求原因。
三星

网友:
按键换了试试

网友:
补充:只测电源板时电压都正常。接驱动板才会出现ON/OFF电压低,有时是正常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