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手机不root能刷机吗?

楼主(2014-12-30):
    我是手机小白!最近在自学修手机!有一个问题被困扰!想问一下各位大侠!手机不root只能刷官网系统,不能刷其他系统?对不?手机root后,什么系统都能刷!对不?请各位大侠指点!坐等答案!谢谢啦!

网友:
不root 系统自带的程序卸不了 跟刷机系统没关系

网友:
手机刷不刷得了系统跟ROOT的关系不大。能刷机的手机一定可以ROOT,但反之却不一定了。刷机有的还需要第三rec。

网友:
定制机没有ROOT

网友:
我理解Root是获得管理员权限,刷机是重装系统。是两种不同的操作。

网友:
你是什么型号的机子,有些要先解锁的,多看看网上的教程

网友:
我只是来给楼主加油的

网友:
你是用刷机精灵的吧 刷机精灵要ROOT后才能刷机 线刷就不用……

网友:
官方线刷包不需要ROOT,刷三方的ROM包就要ROOT

网友:
root  和 刷机是不一样的
root是破解最搞管理权限  破解后可以卸载你想卸载的系统自带程序

刷机是重新装系统   手机系统与电脑系统不一样  不是每个手机都可以用同一个系统的  刷机最好去手机的官方网站去下在

网友:
在   论坛里也可以

网友:
官方刷机包是不需要ROOT的,刷第三方的包才需要ROO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