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12-30):
朋友的
笔记本
电脑,宏基星锐5750G,开机后什么也不做,大概十几分钟就自动关机,原来我以为是休眠或是屏保的,后来又试了几次,发现指示灯都是熄灭的,得按开机键才能开机重新启动进入系统,不知是什么情况?
笔记本

网友:
先把散热做好,,去做个清洁,,如果好了就好,,不好就得修主板了!!

网友:
楼主发错板块了 , 不是第一次发帖了吧, 还有 什么叫重新进入系统 , 我 想应该是 睡眠了 。 你按开机键是重新开机 还是 什么 , 不是重新开机说明 电脑睡眠了 , 设置了 睡眠时间 , 设置就好了。 不会设置 就重新装系统,

网友:
散热问题吗

网友:
是散热的问题,八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