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直接从参数上看出本子的显卡是独的还是集的(A卡系列),还有CPU是几代怎么判断

楼主(2014-12-30):
如何直接从参数上看出本子的显卡是独的还是集的(A卡系列),还有CPU是几代怎么判断啊?
比如AMD  hd7670m 有的显卡参数后面带有Graphsics ,有的不带。怎么判断呢?谢谢大家提供解答

网友A:
I系列的CPU第一位开头是几就是几代的

网友:
I3 380M你说是几代

网友:
I3-380,应该是I3-1380才对

网友:
一代的有标什么型号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I系列的CPU第一位开头是几就是几代的

我的意思是比如已知是i3, i3-530 是几代的i3处理器,i3-4150是几代的i3处理器。看网上说有一代i3,二代i3等等的区分,我想弄明白的是这些代数是怎么区分的 谢谢

网友:
看多了就能分别出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的意思是比如已知是i3, i3-530 是几代的i3处理器,i3-4150是几代的i3处理器。看网上说有一代i3,二代i3 ...

按着你的举例  I3-530 是一代
I3-4150 是四代
依次-  13-2310 二代
           i3-3210三代

其实看的多了就知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按着你的举例  I3-530 是一代
I3-4150 是四代
依次-  13-2310 二代

对于这个1007U  ,网上好像说是三代哈 我也是晕了 咯咯

网友D:
A卡就是AMD N卡就是英伟达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A卡就是AMD N卡就是英伟达

您说的这个大家基本上都知道哎。。 咯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