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手机维修]
三星I699显示屏黑屏问题处理办法

楼主(2014-12-30):
三星I699显示屏黑屏问题,部分是由于U600和L603资材不良引起的。

判定方法:开机时,能听见开机声音(震动),但是LCD不亮。主板部位发热发烫。手机启动时,确认图中GND 和 U600的PIN脚电压。(如下图)
若是良品的话,主板上GND和U600的PIN脚电压为25V左右。(如果LCD未从主板上拆下,则电压为30V左右。)若是不良品的话,主板上GND和U600的PIN脚电压为4-5V左右。

若判定为不良品,需要更换U600和L603资材。先更换单品U600后, 再进行L603变更。- U600 : 单品更换,资材代码为:1203-007197- L603 : 变更为 1Ω资材 ,资材代码为:2007-007156,烙铁温度不能太高,在350-380之间。

需注意不要长时间加热,不然会损伤PAD。

网友:
楼主修手机是个高手呀 值得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