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-A690 代码e9伴随 有规律的嘀嘀嘀声

楼主(2014-12-30):
  有一块联想l-a690 故障是跑e9,还有嘀嘀嘀声,有时3VDUAL电压还会突然被拉低导致不通电,求助论坛各位大神,这大概哪部分出问题了,最主要的就是跑e9的解决方法,谢谢了

网友:
1你的跳线插反了 正常是12脚
2BIO坏
修好了说是声

网友A:
这板子第一步就是检查电池是不是有电,,2.6V以上正常!!电池正常后,,跳帽清一下cmos,,然后就行了,,不行就刷下BIOS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板子第一步就是检查电池是不是有电,,2.6V以上正常!!电池正常后,,跳帽清一下cmos,,然后就行了,, ...

那些都正常,BIOS刷过,电池跳线电压都正常

网友:
加焊一下桥试试

网友:
我也有块这样的板,还在躺在,期待答案啊

网友:
修这样的故障要细心

网友:
下面两个跳线,翻了

网友:
我这也有一快这样的板子

网友:
这不是明显内存不过吗?

网友:
一开就跑E9还是有跑吗

网友:
这个板子的通病就是电池  先测下你的小电池是否有电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跳线帽,还有个,不是电子的跳线帽

网友:
电池有电没  跳线帽跳错了没

网友(2015-01-30):
不是电子的跳线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