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家植株有设么技巧

楼主(2014-12-30):
植株用钢网有时候取不下来   取得时候最难   取下来 用火枪吹 风大吹跑   。。。。。。小了掌握不住哎

网友A:
1.钢网要清洁干净 不要沾杂物 2.芯片要托平. 用吸锡条 3.牙刷刷干净芯片.4.小木棍或者小毛刷薄薄一层涂均匀芯片.5.钢网对好,植好珠子.6.关键来了,,,风枪温度要稍低一些,掌握好频率。温度太高,芯片可能能会挂,钢网不干净,珠子会沾在上面,不好取,一般270度左右都可以了,8.取下来,慢慢扣,太用力会掉珠,其实取不下来是因为被油沾住而已,适当加热。冷了强行扣,必死无疑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.钢网要清洁干净 不要沾杂物 2.芯片要托平. 用吸锡条 3.牙刷刷干净芯片.4.小木棍或者小毛刷薄薄一层涂均匀 ...

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 哦哦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