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516不触发

楼主(2014-12-30):
测量无3 5V,追查1 6pin无开机电压,正常有1.5V左右,查KBC_PWR_ON没有高电平所以才让Q20导通拉低了1 6pin的电压,KBC_PWR_ON是来源
IO的,于是查IO的工作条件,结果发现ADP_PRES,ADP_EN,AC_AND_CHG都为0V.

现在的问题是,拆了IO这三个电压都有3.3V,换了两个新IO上去就没有,很郁闷啊.请教下大家看看还有那里可能有问题啊
此机已修好,谢谢大家!晚点有空在补上详细内容.

网友:
自己先顶下帖子

网友:
寻求帮助的时候   请记得传图纸上去

网友:
这是英业达的电路好难的,

网友:
维修新手 学习学习

网友:
没看懂,现在是3V5V没开启信号吗

网友:
建议楼主还是查一查待机电路

网友:
又换了一个IO还是一样,郁闷

网友:
转换电路很重要

网友:
你维修好像
有风险,I/O干掉啦还上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