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手机维修]
三星S3600C进水开机定屏

楼主(2014-12-30):
三星S3600C进水开机定屏,一般情况下只要拆掉蓝牙模块重置或更换,也可以在字库旁边的黑色模块重置或更换。因为旁边电阻容易断如图:

将此处线刨出来与电阻连接,把电阻上的氧化物轻轻的刮掉,在重新上铜。

网友:
多谢经验分享 学习了

网友:
新手没看懂 这个是手机主板吗

网友:
三星S3600C进水,出现反复重启故障,试试输入*2767*2878#或*2767*3855#,意外的收获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