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神快来看看这是怎么一回事

楼主(2014-12-30):
hp envy的本本,安装win7系统时出现下图情况,硬盘驱动已加载 请各位大神支个招

网友:
这应该是分区错误吧   估计要重新分区

网友:
你是不是正在 桌面上 安装系统?     没进PE?

网友:
重新分区把

网友:
点下面的格式化,再试试

网友:
重分区,不行换硬盘。

网友:
重分 格式化

网友:
这B装的还可以点下面的格式化,再试试

网友:
明显分区错误。重分区重装系统

网友:
硬盘全格  重新分区试试

网友:
重新分区看看

网友:
硬盘全格重分区就好了

网友:
全盘格式化

网友:
这不是安装版分区那里吗

网友:
清除数据后重新分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