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4或4s出现打电话听到回音这个故障

楼主(2014-12-30):
苹果4或4s出现这个故障,打电话对方听到自己的回音,换送话小板故障依旧,直接堵上图片上那个位置的免提送话器(可以用橡皮泥,塑胶堵上)故障解决!也可以直接剪断。本人亲测不下5部4S好用!

网友:
应该还是没找到故障原因。

网友:
是什么 原因

网友:
初试不得行

网友:
楼主把什么切断

网友:
上面那个录音的吧

网友:
看不清 堵在哪里呀,有高清图片吗

网友:
应该可行 但是不阉割有方法吗

网友:
路过的,可以考虑

网友:
这个方法虽然可行,但可能影响免提功能。估计此机正常通话时免提处在半开不开状态中。

网友:
直接换掉那根排线可好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