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0 intel 独显待机正常,按开关电流上到0.1掉

楼主(2014-12-30):
cpu换过,南桥ec的bios都刷过,hm55的南桥,不知道时序,没思路了,cpu的电压电感上也有出电压的动作,也是很快掉,不上cpu电流按开关电流0.05掉

网友A:
测下是缺电压还是短路保护了

网友B:
看下内存贴纸下的保险有没烧

网友:
好像 内存 下边有个保险

网友:
缺S3电压楼主测下

网友:
我的和楼主的一样一样的,到0.15左右掉。。

网友:
HM55时序和GM45差不多

网友:
首先检查有没有供电短路的地方?然后检查s5 s3电压开启信号。。。

网友:
我的是开机0.6掉电,经查电路pu9的5,6脚+1.1V_GFX_PCIE 短路,拔掉显卡不短了,换了个拆机显卡,OK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下是缺电压还是短路保护了

没有短路的,测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下内存贴纸下的保险有没烧

嗯  我测测

网友:
cpu的电压也有出来的动作,

网友:
那就是cpu供电部分问题了

网友:
总线电路呢 查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