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CL]
显示器TCL的指示灯正常。就是不显示。

楼主(2014-12-30):
电源不接驱动板,短接5V和信号灯管能亮。不短接5V和信号灯管不能亮,指示灯接信号线正常。求高手解答。本人感觉少了个信号

网友:
重新写下BIOS.

网友A:
看看高压板正常不

网友:
驱动板进了点畜生。所以潮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高压板正常不

不应该是高压板问题吧 。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也改了一个高压板故障一样

网友B:
那就照着畜牲那里修。实在不行就换驱动板或者改通用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就照着畜牲那里修。实在不行就换驱动板或者改通用版。

知道问题了。驱动板坏了高压也挂了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暗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