仁宝新机LA-7231P充电维修

楼主(2014-12-30)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714637-1-1.html参考了这位大神的帖子

工作流程是这样的:给芯片20脚提供一个VIN (电源接口直接过来的)。
给6脚分压得到2.4v-3.1v内的电压 (此电压作为充电IC检测适配器)。
当20脚得到主供电,6脚得到适配器检测电压,16脚应该输出6.0V的线性电压,
4脚就输出24V去开启隔离保护管(因为隔离保护管G级电压必须高于导通电压5V才能完全导通这就是需要24V的原因)
隔离保护通过去之后待机线性一般3.3V会出来(因为要提供给后续的3.3V上拉电压)
充电IC这时5脚开漏输出再由3.3V提供的上拉 5脚ACOK是3.3V发送给EC(告诉EC适配器接入)
以上为充电IC开起隔离保护所需条件与EC检测到适配器基本条件s

EC芯片:kb930qf a1
充电芯片:BQ24725

经测我的 20脚-19V   6脚-2.6V   16脚-6.0   4脚-24V    5脚-3.3都正常啊 。。。 然后到EC那

EC 63脚2.0V   64脚 2.3V

我想问一下各位 我这个是EC坏了吗 。。  电池换过新的  但是为什么就不充电呢 、、还有一个疑问是 为什么PL2电压才1.0  现在犹豫不决  该换充电芯片还是EC
各位大神求指教
我的是2

网友A:
充电电路还是比较复杂的,不错的案例

网友:
  EC 63  64脚正常应该是3.3才对吧 。、。  想不通哪里把他拉低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充电电路还是比较复杂的,不错的案例

哥 我在求助中呢 。。 赐教一下

网友:
拆了电池 63脚 3.3  64脚0.4
装上电池 63脚2.0  24脚2.3

  跳的我稀里糊涂的 、、。

网友B:
EC  不会坏。。。主要 充电IC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C  不会坏。。。主要 充电IC

已经定了  EC跟充电芯片都定了

网友:
充电电路不好修。。。

网友:
充电 电路 有时真的很蛋疼

网友:
楼主修好未,是那坏了

网友:
楼主,我下载图纸看了一下看,EC63脚由+3VALW上拉,所以应该是3.3V,64脚应该是电池放出的电压到EC具体多少我也没有搞清楚。从你的测量可以看出某个元件拉低了电压。同时还有电池接口7脚EC_SMDA和6脚EC_SMCA,它们同时到了EC和充电芯片,你测了没有,是否正常,这两个检测信号由+3VALW_EC拉上,也应该是3.3V。如果都正常,接送以到充电芯片。

网友C:
这个就是充放电芯片的问题

网友:
这个充电电路是以系统总线的形式工作的,测下总线电压正常吗?另外,PL2电压才1.0,查上、下MOS管无问题时先换EC吧!可能是充电芯片没得到EC发出的充电总线信号。

网友:
修好了没,是那个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就是充放电芯片的问题

下午芯片到了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楼主修好没有 是充电芯片吗

网友:
pl2  1V  就是EC没发出充电信号  I2C 你说只2.多V  查查上拉电压  EC需要收到正确的电压

网友:
总线电压3.3,有拉低的

网友:
修好了吗!是那东东出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