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PCG-41217T检测不到电池

楼主(2014-12-30):
谁修过这台本本,要是是通病了,在论坛看到有人也遇到这样的问题,没有修好,我没有图纸,论坛也找不到图纸,麻烦有图纸的分享一下

网友:
索尼图纸少,另外你要说版号,MBX-开头

网友:
换充电芯片不行就换IO,要不就是电池有问题

网友A:
换电池试试 查下ec检测电池的两个线的阻值  就用电池能开机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电池试试 查下ec检测电池的两个线的阻值  就用电池能开机吗

电池的SMB信号有电压不过没有波形,用电池不能开机

网友:
在系统里面能检测到电池的存在吗

网友:
一般不认电池都是i2c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换芯片 换EC 换电池。。应该有个小板吧。实在没图纸 换掉那个小板。索尼的貌似EC 带程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