音响兹兹声

楼主(2014-12-30):
最近电脑老是兹兹响个不停,刚开机的时候没事,看会电影玩会游戏就兹兹响个不停,输入输出线没问题电脑也没问题。关掉后等30 40分钟再开又没事了。是不是音响里的变压器坏了啊?还是音响里主板元器件坏了。谢谢大家 一个变压器多钱谢谢

网友:
拆开看下电解电容有没怀孕。

网友:
变压器挺贵的
我这里都有个烧了变压器的
当地买不到 那种规格的  双12v 单9v
x宝连邮费大概都40到50
都半个新品价了

网友:
不过你说的兹兹响情况指的是什么
是不是喇叭发出的
还是变压器发出的

网友:
你说的"兹兹"声是音箱发出的,还是扩大器发出的,是音箱里出是,有可能是滤波电容坏了,音响内有接地不良,如可是扩大器的变压器发出的,是你220伏的电压高了,就是变压器里发热正确匝间短路了!

网友(2015-04-22):
大多都是电容引起的吧 !

网友:
是音响滋滋声还是电脑滋滋声哦

网友:
大多都是电容引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