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自动循环加电掉电

楼主(2014-12-30):
有谁修到过这类故障,通电,触发开关,触发熄灭 触发熄灭。电源风扇一转一停,我还没刷BIOS,电压不好量 ,放着没管,是我同事要修的板。

网友:
把BIOS芯片去掉看还是不是这样

网友:
先刷bios试试

网友:
先检查下各供电,看看是否有短路呀。

网友:
BIOS的可能性很大!!

网友A:
BIOS刷刷看,不行就电源,再不行就是少信号了

网友:
要先搞BIOS看看

网友:
试过不过内存,是这样的情况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最好先刷一下BIOS,因为好多不好确定的故障都是由它引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刷刷看,不行就电源,再不行就是少信号了

故障排除了,我的另一个师傅修的,说是一个富士康的专用芯片工作条件正常 ,但好多信号没发出去,因为内存的供电也是由他开启 但没有被开启,试着换了 就正常了

网友:
thanks for sharing and learning experince

佰诚科技 -5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