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800(M821)开机掉电重启不亮

楼主(2014-12-30):
东芝M800(M821)开机掉电重启后不亮不掉电,集显的,刷过BIOS,请教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在刷一个试试

网友:
重新刷一个上去...

网友A:
CPU下面的大电容烧了,换四个小的330就OK

网友:
内存换一个

网友B:
看看CPU座背面有没有大电容,换成四个330电容就可以解决

网友C:
这个机器 没有东芝电容吗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CPU下面的大电容烧了,换四个小的330就OK

这个方法真有必要试一下,很有可能的。

网友:
大电容吧,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方法真有必要试一下,很有可能的。

这机没有大电容

网友:
内存试过了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看CPU座背面有没有大电容,换成四个330电容就可以解决

没有大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机器 没有东芝电容吗?

可惜没有NEC电容

网友:
没大电容啊,有早换了

网友:
论坛找了几个都不行,求能亮BIOS,我测到CPURST#只有0.263V

网友:
电流跑到多少啊 看看全部电压有没有出来啊

网友E:
有没有尝试过做显卡,有的显卡虚焊也会如此的,加焊试试

网友:
重启不亮机,外接试试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有没有尝试过做显卡,有的显卡虚焊也会如此的,加焊试试

楼主说了他是集显的 。。

网友:
哦!我还以为有大电容呢,我见过东芝的笔记本好多都有这大玩意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说了他是集显的 。。

哦 那通常是要关注北桥了哈

网友:
AMD的就加焊北桥,独显的就加焊显卡应该可以解决

网友:
好像是你有NEC

网友:
桥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