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三星N7100

楼主(2014-12-30):
三星N7100手机用官方软件 刷机完以后不能连电脑了 如何解决

网友:
请大家帮帮忙

网友(2015-09-24):
我的GT-N7100不开机,电流定在240MA就不动了,用刷机精灵无法连接,用奥丁刷机一开始就失败,不知是什么原因吖?请问哪位大师知道的,麻烦指点下小弟,万分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