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4手机黑屏了解决方法

楼主(2014-12-30):
    先将解决第一种情况,iphone本身就是不稳定,导致的黑屏。这种黑屏可能归结为不稳定的自动关机,就是由于机子质量不好,导致无故关机。虽然硬件其实并没有很大的问题,但是直接按住开机键等其开机即可。

    在介绍第二种情形下。DFU模式是在苹果系统下会出现问题无法开机,而进入恢复模式可以用itunes恢复的模式。不过你的手机没问题,误进入了DFU模式一样导致无法开启被认为是手机故障,其实很好解决。

    只需要同时按住电源键和Home键等你的iphone有反应就行,一般是10几秒,如果是几十秒都没反应,就不要执着了,看下面的方法吧。

    上面是因为误进入的DFU模式,而如果是第三种情况,则需要进入DFU模式了,怎么进入呢?首先,电脑上要安装itunes,并且可以下载一个最新的ios系统。或者事先有备份的恢复文件。当然恢复过程中电脑能联网,也能在线下载,等待较长而已。

    然后将黑屏的手机用usb线连接电脑,同时按住开机键和home键10秒(最好拿捏地比较准确)然后在第十秒松开电源键(别弄错了)保持按住HOME键。屏幕出现连接的图标或者黑屏都没关系。itunes会出现识别机子的反应就可以了。

    然后按键盘上的shift键,选择用itunes恢复你的手机即可,然后提示恢复完毕之后,开机应该就能解决了。同样ipod和ipad适用于此法。

    最后说道上面的3种都无法解决黑屏问题,那就可能是硬件问题了。查J4 2#对地是否有阻值。

网友:
好办法,白屏也可以用。。。

网友:
我有一台苹果4开关失灵,不开机,拆开后能开机了,但是屏幕右侧出现竖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