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12-30):
主板各电压正常,不跑码,不知是哪个地方的问题,测试了时钟及复位也有,现在很脑火,客人推着要,有没有高人在此指点指点
主板故障
主板

网友:
刷BIOS,打CPU到北桥数据线。焊桥。

网友:
BIOS刷了先啊,,不行就加焊桥试试!!

网友:
这么说只能说刷BIOS 焊桥

网友:
刷BIOS也是一个正确选择,先刷后修吧

网友:
既然三大条件都满足,剩下BIOS和桥了

网友:
刷bios试试

网友A:
再催就当场换板
维维L豆的
高手就是这样练出来的,支持,呵呵
详情

网友:
刷BIOS、CPU到北桥总线、北桥到南桥总线、南桥-IO的LPC总线、LPC总线、PCI总线、打阻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再催就当场换板
高手就是这样练出来的,支持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