希捷 A級自修復

楼主(2014-12-30):
  此盤在 MHDD 掃瞄時如下圖有 45 個紅綠塊. 心想做掃瞄壞道加到 G 表就是.

  按如下的紅圈 A級自修復 功能, 運行 掃瞄硬盤並把壞道加到 G 表就行了,

在運行中按 查看AGE 時, 發覺有點好似在做 自校的 過程, 從 04 ~ 開始跑起...
到現在已經跑了 17 個小時才到 33 的位置, 本以為只是做個掃瞄壞道加到 G 表,
應該最多 2、3 個小時就可完成, 現在感覺好像變成是開自校了, 不知還要等多久,
想請問各位師父,等全部運行完後, 我是否要回寫 ATA 和 VER 這二個文件嗎?。
謝謝。

网友A:
你好,把软件发我一个研究下

网友B:
多等点时间吧,你的盘200G容量,感觉是假标盘。
从04开始跑,不用写ATA和VENDOR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把软件发我一个研究下

該軟件作者不是我, 本論壇我可以發貼嗎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多等点时间吧,你的盘200G容量,感觉是假标盘。
从04开始跑,不用写ATA和VENDOR。

此硬盤當初新品是從我們這邊的正派大公司買的, 應該不是假標盤.
目前隔了一晚跑到現在已經 37 小時, age 顯示在 34 ... 這段期間
33 ~ 只跑到一個 34 且沒跑完,  剛剛按 N50,,22 停止,  重新再按
N34,,22 + CTRL + T 再試看看, 謝謝 羅老師 您的回應。

网友:
报废了。。算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此硬盤當初新品是從我們這邊的正派大公司買的, 應該不是假標盤.
目前隔了一晚跑到現在已經 37 小時, age ...

200G的盘,一般都是250G或者320G的盘改的,不是正规容量,不过,看你是繁体字,也许在台湾等地区,有这样的容量硬盘。

网友:
單跑一個 34 跑 1x 小時且沒跑完, 重新由 04 再重跑看看。

网友:
跑了 2 天, 終於停住了, 出現 4F ... 上次給忘了看記錄, 這次有查看 校準記錄, 如下。

Age=4F Type=E3 MxCyl=17C5C MxHd=3 MxSct=4D0 BSz=2000 TCode=0000

T>/C
C>D
02,82,83,84,03,10,1E,2A,58,97,91,99,92,04,05,06,07,10,11,12,
13,14,15,16,17,18,19,1A,1B,1C,1D,1E,2A,1F,2F,0B,09,21,40,31,
32,33,34,36,37,26,3A,3B,3C,3D,3E,3F,25,20,79,7A,77,43,47,56,
48,41,42,44,27,49,4A,4D,22,61,28,62,29,63,59,35,6F,4E,00

C>/
T>E4E

;Log 4E - Health 2000 - HlthDtl 0000 - Cert Rev = .041 - Rom Rev = 3.01.064 - Time = 00:00:12 Log Type = 01
Log 02 - Health 0008 - HlthDtl 0000 - Time = 00:59:14 Log Type = 01
Log 82 - Health 0000 - HlthDtl 0000 - Time = 00:00:01 Log Type = 01
Log 83 - Health 0000 - HlthDtl 0000 - Time = 00:03:30 Log Type = 01
Log 84 - Health 0000 - HlthDtl 0000 - Time = 00:08:32 Log Type = 01
Log 03 - Health 0000 - HlthDtl 0000 - Time = 00:30:50 Log Type = 01
Log 10 - Health 0000 - HlthDtl 0000 - Time = 00:18:21 Log Type = 01
Log 1E - Health 0000 - HlthDtl 0000 - Time = 00:12:14 Log Type = 01
Log 2A - Health 0000 - HlthDtl 0000 - Time = 00:12:36 Log Type = 01
Log 58 - Health 0000 - HlthDtl 0000 - Time = 00:04:16 Log Type = 01
Log 97 - Health 0000 - HlthDtl 0000 - Time = 00:02:01 Log Type = 01
Log 91 - Health 0000 - HlthDtl 0000 - Time = 00:08:45 Log Type = 01
Log 99 - Health 0000 - HlthDtl 0000 - Time = 00:00:02 Log Type = 01
Log 92 - Health 0000 - HlthDtl 0000 - Time = 00:00:02 Log Type = 01
-------------- 以上這些應該是先前(工廠)運行者的記錄。因為我沒有跑以上的。

    Code - 43  Track 0FDB5.3.180  Sns 180  Rty FFFF.20.20FF  Rtf 1822  LBA 1749EC38
04: Log Read Not OK

    Code - 43  Track 0FDB5.3.1B0  Sns 1B0  Rty FFFF.20.20FF  Rtf 1822  LBA 1749EC38
05: Log Read Not OK

    Code - 43  Track 0FDB5.3.1C0  Sns 1C0  Rty FFFF.20.20FF  Rtf 1822  LBA 1749EC38
06: Log Read Not OK

Log 07 - Health 0000 - HlthDtl 0000 - Time = 00:00:35 Log Type = 01
.....
Log 34 - Health 0000 - HlthDtl 0000 - Time = 18:12:15 Log Type = 02
--------
原來在初跑的時候就已經出問題了,以致 34 會跑 18 小時, 等的有夠長...
現在進專修變成如下的狀況。

Interface task reset
4096k x 16 buffer detected
APLUS - 1_Disk    S.07  02-09-04 16:00

Buzz  - Head Mask FFFF - Switch to full int.
              Spin Ready
3.01  02-09-04 16:01
(P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36 OV=0 STStatus0
Master
AT Er 00 Nwt Er 37 RdWr 000b9.00.03a1
ATA St 50 Er 01 Op 00 0,0000/0/00,00 01 00
Niwot:  4074346b  ff  4074346b.0.000 000f  0001 0001 0000
AutoRd Err 47 at 0000b9.00.03a1
SCAN Error
---------

請問師父們該如何處理補救。

网友A:
不要搞了,没用意思! 买一个好的 才几十块钱

网友D:
如果从研究的角度来讲,是值得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要搞了,没用意思! 买一个好的 才几十块钱

實驗的盤都是以前買的, 只是想學習一點軟件操作及資訊而以, 謝謝指導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如果从研究的角度来讲,是值得的。

是啊, 已經搞壞了幾個盤, 也多學了點些盤的資訊。

网友:
从研究的角度来讲,是值得的

网友E:
打叉的坏道要 这么修复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打叉的坏道要 这么修复啊

小白一個, 選錯按鈕, 以為是要按那個鈕。

网友F:
把软件共享一下可以吗

网友G:
至今还没搞明白A级修复  与 B级修复  还有批量修复  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把软件共享一下可以吗

已經發在另一貼文,請找一下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至今还没搞明白A级修复  与 B级修复  还有批量修复  是什么意思

我找道的資料是.
A級自修復       A級自修復就是自動掃瞄硬碟並把壞道加到G表,
B級自修復       B級自修復就是自動掃瞄硬碟並把壞道加到P表,

沒事最好不要動(使用)到它們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找道的資料是.
A級自修復       A級自修復就是自動掃瞄硬碟並把壞道加到G表,
B級自修復       B級自 ...

谢谢哦..........

网友:
我在进行A级自修复时,硬盘反复地加电启动、停止,接收区显示Ref xxx - Head mask 0007 - switch to full int         Spin Ready
其中【Ref xxx 】,伴随硬盘的启停而变化。

请问罗工:

这正常么?

网友:
uguuiiuioI偶奇偶破uigftyuyi台独哦

网友:
跑了几十个小时可能是真受不了崩溃啦!呵呵

网友(2015-01-29):
同样是来学习的,很受启发

网友:
修壞道一直修不好。。我也弄壞了几個盤了昏。。

网友H:
請問樓主。你是用ST Baracuda 7200.12的盤嗎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請問樓主。你是用ST Baracuda 7200.12的盤嗎?

不是, 此篇文的是 200G 是 7 代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