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70 奇葩问题

楼主(2014-12-30):
今天接到一台Y470 的机器,进水了,进到CPU供电旁边了,换掉芯片后,好了,上电,电流跑到0.98,就掉电了,掉到0.32,然后再掉到0.01,这是那的问题啊?找上电时序,电压都出来了,BIOS也刷过了,实在是找不到问题啦,这样的问题第一次遇到,还望大师们帮帮忙,看看是不是我那没有量到,本人菜鸟,求大师帮忙

网友:
电压有了  就找信号。。。哥们。。。

网友:
进水的本 维修思路就是所见即所得  不要无谓的扩大维修范围

网友:
CPU有换过没

网友:
这个 谁也不好说是哪里的问题  ,  进水的机器一般不太好修   你先烤下板    然后在看看是不是还有腐蚀断线的地方  进水处的电容电阻都量下

网友:
进水的有的修的蛋疼,不能按常理出牌

网友A:
吧CPU电压的 场管都换了  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吧CPU电压的 场管都换了  试试

换过了,和CPU供电芯片一起换的

网友:
有U换个试试,U坏也有可能。

网友:
U供电周边的元器件有没发黑氧化的?

网友:
重点检查进水的地方

网友:
注意+5VALW转出的+5VS不稳定也会导致断电,测下CPU芯片5V供电正常不!

网友:
放上假负载继续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