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G41T-M LX3 PLUS不能装WIN7,XP可以装但运行中很容易重启

楼主(2014-12-30):
朋友拿一片主板华硕P5G41T-M LX3 PLUS还很新的,据说是小时级。
原系统盘是XP的起动开机一路顺畅,但运行个网页什么的最多几分钟就无征兆的重启电脑。试装WIN7均在一半的位置报错,用正版光盘也装不下去,出错后点确定就重启或是直接蓝屏。
BIOS换过0302,0401的都一个样,电源是台达350W的和至强 1230 V2的500W电源互换过,确认和电源无关,内存和硬盘也换过几个了也排除,可问题就在主板,请高手指点下是什么原因,如何查找,谢谢。

网友:
桥呗!!干桥试试!!

网友:
如果是定时关机重启要注意CPU散热,不定时关机重启,主板有暗病比较难搞

网友:
LZ说的问题 我也遇到了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不太好搞,如果想研究可以搞搞

网友:
这个问题不好搞。G41我一般搞南桥。。不行拉到。。

网友:
CPU基本没温升,真不希望是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