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平板电脑 TABLET 2 第一次卡住不动

楼主(2014-12-30):
有个 thinkpad  TABLET2 平板电脑有这样的问题 ,开机第一次卡在图标那里不动了。再开一次机就可以直接进系统了而且没任何问题 。求助有经验的大师们给些建议帮帮忙分析一下 。真的感谢了

网友:
大师 们 怎么一个都没有护回复的  帮帮忙啊

网友:
虽然不知道原因 过来学习学习

网友A:
如果只是偶然几次不要紧,有BIOS自检的问题,有的是直接恢复一下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只是偶然几次不要紧,有BIOS自检的问题,有的是直接恢复一下就好了。

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

网友B:
这个是每次 都是第一次不进 2次肯定可以

网友:
重新刷机看看,应该系统有问题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每次 都是第一次不进 2次肯定可以

那刷下BIOS,基本的问题是可能搞定的

网友:
查供电开机时正常稳定吗?有没有偏低或出来晚的现象。刷下BIOS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