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I-E数据地址线和控制线分别多少脚?

楼主(2014-12-30):
PCI-E数据地址线和控制线分别多少脚?还有PCI的是多少脚?新手不懂学习中,求!

网友A:
这个知道好像没什么用。,,我只知道PCI-E A11脚复位 A13 A14脚是时钟!!PCI  B16脚时钟  A15脚是复位!!

网友:
这个知道个大概就行了

网友:
论坛有书可以买一本回去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知道好像没什么用。,,我只知道PCI-E A11脚复位 A13 A14脚是时钟!!PCI  B16脚时钟  A15脚是复位!!

记住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