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3触发瞬间掉电

楼主(2014-12-30):
   HP DV3 板号:LA-4731P 待机正常,3V5V无偏差;按开关电流有时跑到0.032,掉到0.008;再按就到0.1,再掉到0.013;DC头电源指示灯熄掉;触发时3VALWP和5VALWP +3VLP线性掉为0V ; +5VLP线性正常;若按住开关不动,电流0.1不掉下来,51125发烫;断开3V5V后继,情况一样;望各位大师给思路

网友:
检查有没有供电短路的?万用表到处量一量

网友:
跟换3 5v滤波电容试试吧

网友:
LDO线性电压

网友:
线性有短路的地方  EC 可能性大

网友:
问题待机时,3V5V  LDO线性都正常,触发后51125发烫,推理应该是后继短,可是把3V 5V JB都断了还是一样就不明白了?

网友:
把51125换了。上次我遇到一个三星的,线性正常触发待机芯片发烫,换了待机一切正常了。

网友:
换过51125,情况一样,正在研究中:SB发给EC的SLP_S3 S4没有出来,但问题是KB926 117脚没有3.3V  但能触发,真是让我费解。

网友:
换了全新的EC  情况一样;南桥的RTCVCC RTCRST等条件正常 ,SB EC晶针波形正常;待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