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手机维修]
三星I900 不开机无法充电维修一例

楼主(2014-12-30):
终于有机会弄个台手机修修了,一直在论坛上看很多高手上传的手机维修资料,手痒痒的。费话不多说了,先上个图
不开机的原因很简单:因为无法充电,长时间电池没有电了,引起的不开机。之前有人给客户报价说:屏坏了,需要换屏。
万用表量电池电压有3.7V,但就是开不了机,应该是虚电,放了这么久了,跑也跑完了,怎么还会有电,但为什么又有3.7V的电压显示呢?不明白这一点......
上可调电源电压3.7V 电流1.5A左右,直接给电池充电,可调电源电流5秒升到1.5A,我的天呀,怎么会这样,充电的时候电流都这么大吗?有点怕怕。
在万能充上面给电池充电,用电流检测议测到只有0.020A-0.035A之间。充了一会,把电池放到手机上开机,正常开机呀,进桌面,插入充电器有充电的指示,但时充时不充,在充电指示正常的情况下,充电的电流有时候有0.022A-0.035A之间的电流,有时候充电电流一直显示为0A,为什么会这样?不解

看了一下充电接口,有点不良的感觉,就是它了,直接换,(没有换过手机上的元件,那叫一个无说呀,不敢用热风枪,怕把旁边的排插座给弄坏了,那就得不偿失了,还好刀头烙铁焊工过关,终于给弄好了,忘了拍照 了。)换好后,插充电器,充电电流正常在0.025A-0.032A之间。到此修好了,不过第一次测到的些参数提供上来,如有不对的地方,大家多多指正,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地方,大家一定要提出来,好让我再接再励。

手机启动各阶段的电流参数:

1、充电时电流参数:0.020A-0.032A之间。

2、按住开机键电流上到0.06A以后,屏上开始显示开机的启动图面。

3、手机在开机过程中直到进入桌面,电流最高在0.5A左右,和电脑有点像象,开机过程用电量比较大。

4、手机进入桌面后亮屏时的电流:0.262A-0.352A之间

5、手机进入待机状态时电流:0.09A-0.201A之间

6、手机关机时电流最高状态:0.3A左右。

给力的话,别忘了给加点分,纯属个人意见,不对之处,接受批评

网友A:
这些数据楼主费心了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些数据楼主费心了!

感觉只针对这地款手机,其它手机数据有出入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感觉只针对这地款手机,其它手机数据有出入!

那是肯定的了!这已经很不错了。

网友:
可调电源电流5秒升到1.5A,这时候手机电池应该会感觉严重发烫,时间久了会烧掉电池。